一个有死循环的宏,会不会影响到其它宏的运行

楼主(2012-06-20):
宏A,一开机就运行,里面有一个While 死循环(功能是:通过RS485,不停的读取下位机的数据)
宏B,一开机就运行,里面有一个While 死循环(功能是:通过RS232,不停的向PC送数据)
还有其它的
宏C
宏D,等等,
我想知道的是,宏A,宏B会不会一直占用CPU,影响到其它宏的反应?

网友:
,宏A,宏B会不会一直占用CPU,影响到其它宏的反应?
会一直占用,导致其他的宏反应会变慢,这和电脑一样开启了一个大量占用系统资源的程序其他程序反应会变慢是一样的。
宏主要占用通信资源,CPU影响比较小 ,你可以在画面上放置LW9025查看CPU的使用率

网友:
强大啊,管理员

网友:
本质上是消息循环,相当于win的设计理念,因此,每个进程被分配时间,都有机会执行。死循环不会影响其他进程的执行,只会占用资源印象其他进程的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