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使用PLC来切换触摸屏画面

楼主(2012-06-21):
各位高手老师请教一个问题,我使用MT6056I配OMRON CP1H,想使用PLC 的信号来切换触摸屏的画面,比如PLC 输入0.01为ON 时触摸屏切换到11窗口,PLC输入0.02为ON时触摸屏自动切换到12窗口,这在触摸屏中该怎么设置,没用过,谢谢了!

网友:
在元件里有个PLC控制新增--选PLC 设定一个值,如D10,.然后再做PLC梯形图 0.01接通后 MOV #11 D10,0.02接通 MOV #12 D10 就OK了。

楼主:
试过了,长知识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