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T510TV上载不了的问题

楼主(2012-06-23):
我的屏幕是MT510TV,MANAGER上载程序,触摸屏画面停留在第13行,就不动了,电脑的窗口也停留在上载的地方,进度条也是不动,也没有任何提示,请问是什么问题???,通讯线也正常,软件用V2.7.4 的中文版和Uinicode版本,V2.6.2    V2.5.0都试过了,都是一样的表现。希望斑竹给予帮助,

网友:
有可能是电脑的串口问题,请使用台式机,用台式机自带的232接口下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