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 宏指令中 StringCat 、StringLength 手册中也没有说明。

楼主(2012-06-24):
换句话说,如何实现2个字符串的相加?  如何计算计算串的长度?

急!

网友:
StringLength 这个函数可以计算字符串的长度。

网友:
1、数字相加需要先将字符串转换成数字后再计算。
2、如果是一个字符串为abc另外一个为def这样只需要赋值给一个数组的变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