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程方案请求指教

楼主(2012-06-25):
各位老师大家好:请教个问题  如下:
  本人有个设备需要改造,其中里面有个控温度系统,测温元件为热电偶型,控制加热的元件为4-20MA,请问我该如何通过三菱FX2N PLC 的PID指令计算后输入4-20MA信号,  看了些例子,他们输出的是脉冲数字信号去控制SSR,而我要的是模拟信号输出去控制SCR,试问一下,能否安装个D/A模块,然后再来转换PID计算后输出的哪个脉冲信号,将其转换成模拟信号。
请指教,如果不行的话 ,请问该如何处理到他能输出4-MA 信号

网友:
你不会用温控表通讯,然后用温控表输出4-20mA信号给可控硅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因为设备改造,想把外温控表废掉,要用PLC和触摸屏来做,请指教。。。

网友:
西门子的PID可以直接输出占空比的,三菱的没搞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