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我的一个TK6070的触摸屏,我第一次编写可以下载,下载了两次后不能下载!

楼主(2012-06-28):
请问我的一个TK6070的触摸屏,我第一次编写可以下载,下载了两次后不能下载!它老显示密码和USB通信错误!怎么会这样啊!密码是正确啊!

网友:
1、在电脑设备管理器里面看一下触摸屏的USB驱动需不需要更新
1、在触摸屏上把上传和下载密码重置为111111
2、如果是台式电脑的话,把USB线插到电脑的后面板的USB口
3、还不行就换一台电脑或者USB线试一下

楼主:
回复 网友A:

现在是这样的!帮忙指点!谢谢!

网友:
我的台试机下也这是这样的

网友:
有可能是接地不良造成

网友:
我这几天也一直在用,出错时,重新拨插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可能是USB的原因哦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QQ

网友:
排查一下你线有没有接触不良和重新设置一下HMI的下载密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