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K6070IH程序下载后显示画面横屏

楼主(2012-07-05):
TK6070IH程序下载后显示画面横屏,郁闷啊,有谁可以教下小弟啊

楼主:
感谢你的帮忙

网友:
在新建工程时可以选择显示模式。

网友(2016-09-23):
使用中出现的横屏怎么办呀?
屏上有调整的菜单吗?
画面有一少半在里面看不到 屏上右半部全黑 画面字也是横着的

网友:
如果开始是垂直显示 现在使用中出现横屏的话  有可能屏上的角度设置被动过 请排查
点击屏右下角向左箭头——点击齿轮图标——输入6个1,在OS setting选项下有角度选择,角度选择后,重启触摸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