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通讯中断和换面切换的一些问题

楼主(2012-07-08):
屏是MT6070IH,使用中出现了以下几方面困惑,请版主解答以下。
1、modbus采集4个单片机模块的数据,通信没问题,数据也很正常。总是提示PLC  NO  Response,把通讯延时设到5S以后也不行。地址范围都没有超出。在采集模块数据同时这个屏也作为MODBUS从站使用,这个从站没有通讯上,会不会提示PLC掉线?
2、使用触摸屏,在画面切换时,切换过来2S左右屏上才能出现数据,电脑在线模拟很正常。这个有没有办法解决?有背景图片,使用的是原尺寸的。JPG格式,大概10KB左右。
3,当有一个PLC掉线时,比如人为的把一个站断电,此时屏上显示的这个站的数据不再刷新,而是显示掉线之前的数据。能不能再屏掉线后把所有数据都显示成未通讯成功的状态?就是离线模拟时的数值。

网友:
1、只要没有通讯上,都会有提示。
2、怀疑图片没有处理(没有真正使用原尺寸),处理方式:可以暂时将图片删除,对比效果。
3、如果通讯不上,plc地址的元件都不能正常显示。

楼主:
回复 网友A:

    1,现在初步估计是通讯干扰问题。
   2,确定是图片的问题,把图片删除后正常。可是我的图片分辨率是800*480的,也勾选了使用原始尺寸的选项,换成BMP格式的还是同样的问题,只要加上背景图片,切换画面时就会等2S左右才能显示出数据。这种情况,除了删除图片外还有没有别的方法?

网友:
查看图片是否真的是使用了原尺寸:编译后,是否有警告,若有警告还需对画面中的图片做进一步的处理,比如:查看“图片”轮廓,是否也是“800*480”。另外,若图片比较大,最好用图片处理工具压缩下。一般编译结果没有警告,速度就比较快。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你,问题已经解决了,图片必须使用800*480像素的,原来我用画图工具压缩的是803*479,更改为800*480后,完美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