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出错

楼主(2012-07-09):
下载时显示  下载。。。c:\EB8000\firmware\com.i
                 下载。。。c:\EB8000\firmware\gui.i
错误。。。。      下载。。。c:\EB8000\firmware\gui.i
                 下载。。。c:\EB8000\firmware\driver.i
错误。。。。        下载。。。c:\EB8000\firmware\driver.i

6050i的  用的4。62版本的软件

网友:
下载需要注意下硬件连接:
1、电脑接口必须为USB2.0
2、USB连接时,两端端口一定要连接牢固
3、USB下载线需要带有屏蔽层。
提示很多错误,可以尝试更换USB线或pc的usb口。另若采用台式机下载,最好连接后面的USB口。

网友(2012-09-01):
我也是老出现楼主的类似错误    显示说某某文件不存在    但是我按他显示的路径去寻找的时候    该文件存在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