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T6070IH分别和PC和三菱PLC通信

楼主(2012-07-13):
我现在有这样一项工程,机器视觉软件需要读取我在触摸屏上设定的数据,这样就需要PC和触摸屏通信了,据说那个软件是用C++编写的,请问版主这需要PC那端编写通信协议吗?触摸屏这端又该如何让设置?触摸屏其中一个串口需要连接三菱PLC

网友:
pc端需要编写modbus协议;触摸屏上在软件设计时另添加一个modbus rtu,设置类似于plc通讯。

网友:
这个需要协议转换

网友:
PC端采用MODBUS RTU,HMI端作为从站,采用MODBUS SERVER驱动即可。

网友(2013-02-27):
回复 网友A:
请问如果我在pc端不是通过在线模拟获取数据,而是在c++程序中通过向串口发送和接收数据来通信是不是就不能把hmi设置成modbus设备,只能使用free protocal了?

网友:
有没有PC和触摸屏通信的例子啊?

网友(2013-04-10):
我的成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