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计算一段时间取得数据的平均值

楼主(2012-07-13):
例如,每一个小时计算一下从PLC 上取得温度数据的平均值,怎么写然后输出,求指导

网友:
累计求和与累计次数相除

楼主:
谢谢楼上的,可否具体点啊,还是不知道咋弄?
我是菜鸟

网友:
把采集的数据装一个框里边,记住一小时多少个
然后,称一下框里的重量,用总重量除以总数
这就是一小时的平均值

网友(2013-11-24):
不定时怎么求

网友:
只要知道累加数据的个数,用累加值除以累加个数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