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宏指令中 if X==Y Then 后面不执行

楼主(2012-07-14):
macro_command main()
int cnt1
int set1
int lW11

GetData(cnt1, "PI8600 MODBUS RTU", 6x, 8#566, 1)   //读Cnt1,或直接设置
GetData(set1, "PI8600 MODBUS RTU", 6x, 8#567, 1)   //读set1,或直接设置

SetData(cnt1, "Local HMI", LW, 101, 1)// 送cnt1显示
SetData(set1, "Local HMI", LW, 102, 1)// 送cnt1显示

if cnt1==set1 then
    lw11=0
    SetData(lW11, "Local HMI", LW, 11, 1)//送显,看程序是否执行

    else

    lw11=lw11+1
    SetData(lW11, "Local HMI", LW, 11, 1)//送显,看程序是否执行

    end if

//现在出现的问题是,当cnt1与set1都为0时,有执行 if cnt1==set1 then 后面的指令,即LW11=0
//当设置set1为大于cnt1数值时,程序正常运行,LW11正常加1;
//当设置set1与cnt1相等时,没有执行if cnt1==set1 then 后面的指令,LW11还在加1;

end macro_command

网友:
数据类型应为短整型

网友:
这个跟数据类型有关吗?明显的程序问题,程序思路不对

网友:
lw11=lw11+1
    SetData(lW11, "Local HMI", LW, 11, 1)//送显,看程序是否执行
不需要递加的话,改为
lw11=1
    SetData(lW11, "Local HMI", LW, 11, 1)//送显,看程序是否执行
或者在程序之前先清零处理。

网友:
int cnt1
int set1
int lW11
改成
short cnt1
short set1
short lW11

网友(2013-07-29):
我觉得这个跟数据类型没有关系吧。
问一下楼主,你所说的 “还在加一”是什么意思?
是后续的执行仍然每次加一,还是后续的执行停留在最后一次加一的状态?
还有,不知道大小写有没有关系。不太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