触摸屏趋势图里面“检视”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2-07-26):
触摸屏趋势图里面“检视”是什么意思?
最好有例子说明 谢谢啦

网友:
使用“检视”功能可以在触控生成的趋势图时在触控处产生标记符号,并把该位置的资料取样值传送到指定的寄存器中。具体使用方法可参考EB8000使用手册215页,官网上有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