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K6070iH与52单片通信问题

楼主(2012-07-28):
我想问下大家,我用52单片机做下位机与TK6070iH上位机通信,上位机发送指令,传感器采集数据传送给屏显示,那怎么样设置在屏显示的地址呢?

网友:
传感器采集的数据可以直接给单片机,单片机通过modbus与TK6070连接,TK6070就可以直接选择单片机对应的modbus地址显示数据了。

网友:
那请问TK6070怎么样直接选择单片机对应的modbus地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