触摸屏与岛电仪表通讯问题

楼主(2012-07-30):
问题描述:
某客户使用我司TK6102i型号的触摸屏与多台岛电的仪表连接通讯(目前只连接2台测试),在测试过程中触摸屏与仪表一直通讯不上。
解决思路:
1. 该仪表支持三种通讯协议,分别为Shimaden协议、Modbus ASCII、Modbus RTU 三种协议。选用Modbus RTU通讯协议时,必须要在仪表中将校验方式选择CRC方式,对应的数据位必须为8位。
2. 将仪表端通讯参数设置好后,建立HMI程序测试,连接单个仪表没有问题,但是2台仪表同时连接上时,1号站的元件就消失了,检查程序没有任何问题。
3. 重新下载程序,在下载时注意到客户软件上的韧体没有勾选,勾选后重新下载通讯正常。完成通讯后调试发现无法向仪表中写入参数,只能读取参数。
4. 询问仪表技术后,必须要使用通讯工具将其COM控制字写入1 后才能从外部输入参数至仪表。
5. 完成设置后,下载程序调试完全正常。

网友(2013-03-21):
回复 楼主:

    你好,我正好用到岛电的温控器和威纶的触摸屏。只是,我的问题是我不会用。。想请教一下。

能发一份简易的屏幕的程序给我吗。我参数都调整过了,但就是连接不上温控器。也可能是我温控器的地址设置的不对,希望能参照一下。
qq:5126054207

网友:
我也在做一个和岛电通迅的工程,有这样的例子吗?

网友(2013-06-01):
1.通讯协议;
2.协议细节:波特率,位数,校验,停止位;

了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