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T6070iH与科威PLC通讯实验

楼主(2012-07-30):
实验流程:
1.实验器材:科威LP—16M16R/T1 PLC,威纶通MT6070iH触摸屏各一台,通讯线一根
2.科威PLC座上、通讯线阵脚定义如下图(RS232通讯协议)

PLC座上针脚:2—发送端   ; 3—接收端 ; 5—信号端
3.科威PLC系仿三菱FX系列PLC,但通讯协议为RS232。PLC编程可以直接使用三菱PLC编程软件,PLC型号建议选择FX2N型号。编程线与通讯线均为RS232直连线。
4.测试使用EB8000软件为V450版本,驱动选择三菱FX2N,参数设置如下图
注:与科威PLC通讯波特率只能为9600。

通讯线做法与通讯参数如上设置好后,测试通讯。位、字地址均可正常的进行操作、读取与写入。

网友(2013-04-16):
新手上路,请多关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