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CD码数据合并

楼主(2012-07-30):
问题描述:从两个相邻的MODBUS字地址中读取出来的BCD码,一个是表示小数点前数值,一个是表示小数点后的数值,该如何合成一个数显示出来?(比如4X30显示的是78,4X31显示的是15,则最终应该显示为十进制数值120.21 )
解决思路:
小数点后的固定为两位数据,通过宏指令做数学运算,然后在数值显示元件上设置16位无符号数,小数点后两位来实现。示例如下:

LW10的数字格式设置如下:

执行该宏指令后:

网友(2013-06-29):
收下

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