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T6070IH触摸屏指示灯全亮,无法启动,急急急!!!

楼主(2012-07-31):
在用的2台MT6070IH触摸屏突然死机,重新上电指示灯全亮,启动不起来,后来拆卸下来又试了几次,有时还能启动一次,搞不清楚哪里出了故障请各位高手指教谢谢

网友:
1、在设备上最好使用独立的开关电源给HMI供电,以确保足够的供电功率。
2、若HMI可以正常启动,则一般硬件就没有什么问题。若采用独立的电源供电(开关电源只给HMI供电),一开机显示黑色,其他没有任何改变的话,可能是硬件问题,不过需要进一步检测。

楼主:
我是用了单独供电的,应该主板的某一处有问题~具体真不知道是那边,因为他的COM指示灯一直亮着的~还请各位高手指点~

网友:
可能是液晶显示问题,不过最好还是及时检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