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50i每1分钟(或2分钟)向下位机发送一个数据,怎样实现

楼主(2012-08-07):
6050i与DSP通讯,其中6050i每1分钟(或者2分钟)向DSP发送一个数据,怎样实现这个1分钟定时?EB8000里的定时器怎么用?

网友:
你试试那个定时式资料传输行不行?

网友:
EB8000中的定时器基本应用:类似plc的延时开关(ON、OFF)。
定时发送数据:1、定时式资料传输。2、若采用自由协议通讯,可以周期执行传送数据的宏指令。执行方式:设置一个位控制执行此宏指令,此位的控制方式:“位状态设置开关”,控制方式“周期切换开关”。

楼主:
回复 网友A:

对,我采用的是自由通信模式,因为与DSP通讯的数据量较大,触摸屏的切换页面较多,我现在的方案也是采用宏指令方式,不过没有找到很好的处理方法。您有没有类似的例程,我可以参考下?我的邮箱secess@163.com,谢谢!我会先按照您说的方法试一下,非常感谢!

楼主:
回复 网友B:
好的,我回头试一下,非常感谢您的建议。

网友:
可以参考这个

楼主:
回复 网友A:
非常感谢您的分享,谢谢!

网友(2013-09-17):
回复 网友A:

   非常感谢!我最近也是在做触摸屏程序,和DSP实时通讯。您提供的例子很有帮助,非常感谢。

网友:
采用触发式资料传输元件,或者PLC控制触发宏指令
最好的触发位是LW_bit 901800,它是每分钟0<——>1切换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