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有关宏指令的密码问题

楼主(2012-08-08):
请问设置了宏指令的密码,现在不记得了,进不了宏指令编缉的画面,现想删除这个宏指令,又不知在哪可以删除?各位支下招吧!

网友:
等待回答,我也试过同样的问题,当时就是选了密码保护的选择项,但没有改密码,初始密码应该是6个1,当时忘记按确认键就直接取消退出,下次打开宏指令的时候叫输入密码,输入111111后提示密码错误!!!

后来做过试验,选了密码保护选项后不按确认键直接取消退出就会出现这样问题,我用的是4.33版软件,应该是软件设计上的BUG。。。期待官方解决

后来解决办法就是将所以画面复制到另外新建的程序里面去,只有一个一个页面复制,当时是花了快一个月完成的程序,总共70多个页面,联接28台变频器,一台PLC主站,6台从站。。。宏指令M多条

网友:
1、若设置了密码,必须凭密码才能进入宏编辑的任何操作;没有密码不可以删除;
2、楼上-选了密码保护选项后不按确认键直接取消退出就会出现这样问题,请采用V462软件版本;
3、EB8000的软件页面复制可以一次性复制多个页面;方法:编辑-窗口处理-窗口复制,把来源窗口编号设置为需复制的窗口范围即可;如窗口10-100;

网友(2012-09-22):
如果真是忘了密码也许可以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