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T6070IH如何连续打印两不同的窗口?

楼主(2012-08-10):
我有两个不同的窗口,平时按一按钮就能打印一个窗口,现在需要紧接着打印另外一个窗口,如何操作?

网友:
具体设计过程可以参考附件:

网友:
回复 楼主:

    使用“plc控制”元件的“屏幕打印”选择“指定的窗口”并选择您需要打印的窗口编号,就可以实现所述功能

楼主:
不懂用宏,能否帮做个先打印71号窗口后接着打印76号窗口的例子啊,谢谢啦。

网友(2013-12-04):
回复 网友A:

    你这里PLC控制元件 屏幕打印 在哪个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