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T6070与施耐德M218通讯问题

楼主(2012-08-10):
问题描述: 客户使用MT6070iH的屏和施耐德M218通讯,各项设置都排查过,就是无法通讯上。
解决思路:1、 和客户确认触摸屏和PLC型号,然后仔细核对通讯参数和通讯线,结果
       发现这两项都正常;
           2、检查PLC的编程手册,发现如下说明:

              如上图所示,即地址对应关系为PLC中一个字节包含8个位地址,超出8个
       向前进一;
           3、由上图所示,触摸屏对应位地址为%MW0中的位地址,但是触摸屏中不存在位的地址逢8进一,所以就有以下对应关系;
           4、HMI 的 %MD2 存储器区域对应于控制器的 %MD1 存储器区域,因为
modbus 请求使用相同的简单字。
           5、HMI 的 %MD20 存储器区域对应于控制器的 %MD10 存储器区域
      6、下面提供了存储器位匹配的示例:
      HMI 的 %MW0:X9 存储器区域对应于控制器的 %MX1.1 存储器区域,因为控制
      器存储器中的简单字分为 2 个不同的字节;
      7、如下图所示:

      8、根据编程手册说明,以及上图所示,与我们屏的地址对应关系如下图所示:

处理方法:将PLC与我们的屏地址对应关系告知客户,告知后,客户顺利的将触摸屏和我们的屏做好通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