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三菱变频器D740通讯问题

楼主(2012-08-10):
问题描述:客户使用MT6100的屏和三菱D740的变频器通讯,一直无法通讯上。
解决思路:1、通讯模块RS232转RS485和D740通过Modbus RTU通讯,始终无法通讯,因为通讯参数设置也都核对,怀疑通讯模块有问题;
把RS232转RS485去掉,直接用屏做一个小程序和变频器通讯,通讯成功。虽然可以正常读取变频器的通讯参数了,但是写入时,数值输入元件数值立即恢复变频器面板当前设定值,
怀疑有地址可以将变频器禁止写入,检查后发现的确是有这样的地址为Pr.79运行模式选择有三种运行模式 ,PU为通讯口运行,EXT为外部端子通讯,NET应该为网络控制模式,将pr.79调整至1,3,4测试,结果问题依旧如此,数值依旧无法写入,然后重新更改值至6,运行模式为,结果测试通讯正常,可以通过modbus协议将数值写入至PLC中;
虽然可以正常读写了,但是又出现一问题是客户在这种模式下,无法使用外部的端口对变频器进行控制,检查后发现该变频器的指令权有特殊设置,即运行指令和通讯速度指令权可以单独设置,分别单独设置后,变频器既可以通过modbus RTU通讯又可以通过外部端子控制。
处理方法:查看变频器参数手册,分别设置好运行模式和操作指令权,也就是操作权限问题,设置好后问题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