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T6100iV运行十五分钟左右就自动重启,运行中有闪屏现象?

楼主(2012-08-10):
解决方案:
客户用的开关电源是明炜350W的,带有PLC、私服、HMI等,单独只开启HMI,运行正常;但过十五分钟后又自动重启;
外加一开关电源单独给屏供电,正常运行,但还是有闪屏现象(条纹闪烁);
经检查发现,隔壁配电柜里有35KW的变频器,距离一米左右,判断为变频器干扰开关电源,造成电压不稳定所致。变频器、开关电源端接地后,运行正常。

网友(2014-01-03):
谢谢分享!变频器干扰无处不在

网友(2015-08-27):
变频 器干扰了,隔离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