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断电重启之后,与HMI通信中断

楼主(2012-08-10):
问题描述:MT6100I与三菱FX3U通讯,PLC每次断电后再上电就与触摸屏通讯不上,但是如果重新在PLC软件中设置同样的PLC通讯参数后下载进PLC又可以通讯上了。
问题排查:三菱PLC编程软件GX Developer中,“在线”——“登录关键字”中对程序进行了加密限制,如选择“读取/写入禁止,写入保护或禁止所有在线操作”,而这种限制设定是在PLC断电重启后生效。故在PLC断电重启后,HMI无法对PLC读写,PLC NO RESPONSE。
问题解决:将此登录条件取消解除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