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300 MPI/DP相互影响造成通讯中断

楼主(2012-08-10):
问题描述:与s7-300通讯,DP口连DP模块,MPI口连触摸屏,驱动S7-300MPI, 刚上电的时候跟屏通讯上,过一会中断,再过一会通讯上,反反复复,现场客户有留意做防干扰措施(通讯线地连接电源地)。
解决办法:
  排查元件地址是否都对应上,客户使用的是441的,建议更新软件到450,调整ACK讯号延时等参数。无效。
  做排除测试,如只连触摸屏不连DP模块是否有该现象,如果不连DP模块则不会出现通讯中断。判断DP通讯可能会对MPI通讯有影响。
排除DP通讯的干扰:客户将DP通讯和MPI通讯的通讯波特率都设置为了187.5K,修改DP口通讯波特率小于187.5K,则此时通讯都正常,一段时间后也未出现通讯时断时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