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7-200PLC的PPI多主站通讯

楼主(2012-08-10):
问题描述:测试西门子S7-200 PPI驱动的多主站通讯
解决思路:1.通讯前先了解西门子200 PPI多主站通讯与之前一机两屏,主从屏通讯之间的区别
                2.查看相关说明,西门子200 PPI驱动要正确设置两项参数,分别为最大HMI站号号码与GUF,即令牌发送条件
                3.触摸屏程序除HMI站号为0、1外,其余参数均保持一致,PLC的站号为2.触摸屏程序设置如下:

                                       4.硬件接线如下图:
                 HMI站号1        HMI站号0           西门子200
                     1————————1——————————8
                     2————————2——————————3
                     5————————5——————————5
处理方法:按照上述软件设置、硬件接线操作,两台屏均可正常控制西门子200PLC

网友(2012-11-10):
好方案。能否说得具体一些,“2.查看相关说明,西门子200 PPI驱动要正确设置两项参数,分别为最大HMI站号号码与GUF,即令牌发送条件”具体怎么设置。

网友:
参考下附件文档:

网友(2015-01-12):
亲爱的楼主,附件不存在或者无法下载?能不能给咱也发一份,395842872@qq.com,灰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