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T6070与三晶变频器通讯问题

楼主(2012-08-10):
问题描述:客户使用MT6070触摸屏和国产的三晶变频器通讯
始终无法通讯上。
解决思路:1、查看变频器说明:
       三晶SAJ8000通讯参数设定说明:
       (1),F093=PB。ID(P-通讯格式;B-通讯速率;ID-通讯地址)
      A:通讯格式设定说明如下:
    通讯格式             说     明
      P=2         MODBUS,NOPARITY,
  8BIT BINARY
      P=3        SAJ8000MODBUS,NOPARITY,8BIT BINARY
       B;通讯速率设定说明如下:
    通讯速率           说  明
    B=0         4800BPS,2STOPBITS
    B=1         9600BPS,2STOPBITS
    B=2         19200BPS,2STOPBITS
    B=3          保   留
    B=4          4800BPS,1STOPBITS
    B=5          9600BPS,1STOPBITS
    B=6          19200BPS,1STOPBITS
    B=7           保 留
       C;通迅地址设定范围:ID=1—99
      SAJ8000系列变频器支持的MODBUS功能代码
     01(HEX):BIT READ
     05(HEX):BIT WRITE
     03(HEX):WORD READ;   LONGWORD READ
     06(HEX):WORD WRITE
     10(HEX):LONGWORD WRITE
  4,MODBUS协议对变频器的运行控制命令
控制命令        从机地址(HEX)        功能代码(HEX)        起始地址(HEX)        数 据(HEX)        CRC校验(HEX)
复位         01         05         000F         FF00         BC39
停止         01         06         0042         0000         29DE
正转         01         06         0042         0020         2806
反转         01         06         0042         0040         282E
点动正转         01         06         0042         0002         A81F
点动反转         01         06         0042         004         281D
     2、根据上诉说明将触摸屏设置为19200,N,8,1,变频器通讯地址为1,然后通过地址6X1测试通讯,通讯成功;
处理方法:将上述文档给客户,并说明客户该如何设置,客户自己重新设置后,可以用我们的屏正常和三晶的变频器通讯,问题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