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MI加载声音出现破音

楼主(2012-08-10):
问题描述:程序中有音频文件,如果声音文件在电脑上播放就没有任何问题,只是加载到触摸屏中的时候发现有很大的破音,基本上无法正常使用;
解决方法:
1,客户的程序中没有加载任何图片,如果使用最简单的程序测试,结果也是一样的,能够确认就是因为客户的WAV这个文件导致的无法正常使用
2,如果在一个程序中也加载我们的演示程序的音频文件,则我们的音频文件播放也没有问题。
3,仔细对比我们的演示程序中的音频文件和客户的音频文件,发现他们之间的参数设置不一样,于是使用专门的音频编辑软件将客户的音频文件参数设置成和我们的一样就没有太多的问题了。

通过专门的音频编辑软件Adobe Audition将客户的文件的参数修改成和我们的音频文件的参数一致。

网友:
你好,我的8070也出现了声音问题,根本听不清,原来是好的,只不过加了一幅图片就这样了,请指教,谢谢!

楼主:
你可以把相关的音频文件和图片发给我们测试一下;
zhoujian@weinview.cn

网友(2014-12-04):
我用的是MT8104iH 程序上传后 修改了一下图片 然后在下载    语音不能用 全是杂音 该如何解决  备注:以前全是正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