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Q04UDEH与MT8070i以太网通讯

楼主(2012-08-10):
客户处有一台三菱Q04UDEH PLC已经实现使用mini usb口与MT8070i通讯,由于客户现场触摸屏与PLC距离较远,故客户想要使用该款PLC上的以太网口与触摸屏实现通讯,一直通讯不上。
根据连接手册上的说明,PLC端设置如下:(使用软件为GX Works2)
GX Works2 软件与GX Developer 不同,通过该软件与PLC的连接设置如下:

选择“连接目标” → 开启“当前连接目标”窗口 → 设置电脑与PLC连接方式
PLC端设置如下:

点击打开设置,进入PLC协议设置部分:

端口号4999为10进制下输入(16进制下应该输入为1387H,与手册上相同)
触摸屏端的设置如下:

此款PLC为CPU上自带有以太网口,不是通讯模块,对于站号与网络号无需另外配置。咨询三菱技术,告知该款PLC的站号为1,网络号也为1。实际在触摸屏中设置这两个参数是通讯不上的。需要设置PLC预设站号为255(网络通讯中,站号一般是没有作用的,串口通讯才需要设置站号。)
设定参数如上所示之后,可以建立正常通讯。

网友(2013-12-08):
研究下,第一次使用威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