触摸屏因现场干扰引起通讯故障时,怎么办?

楼主(2012-08-10):
1、关闭现场其他设备(变频器、电机),查看通讯是否顺畅,中断是否是由干扰引起;
2、通信线采用屏蔽双绞线,且屏蔽层需要单端接地,避免两端同时接地;(触摸屏在接电源地情况下,建议屏蔽层接在触摸屏端串口金属外壳上);
3、通讯线与动力线分开;如若不能分开,则成90°交叉走线
4、通信线上加磁环;
5、通信线全程配管;
6、HMI与PLC之间加装RS485隔离器
7、在干扰源上加阻容吸收器;
8、增加中继隔离保护器;
9、使用漏电检测仪,检查现场是否有漏电情况
整套设备良好接地,深埋接地,在现场强磁场环境下,最好深埋五六米。
10、HMI的电源大地,要接在设备铁壳上,引入大地;
如果无接地条件,将PLC和HMI等设备的地线全部断开,不接。
建议采用三相五线制接线方法,同时变频器需要有可靠地接地;
11、建议HMI和PLC采用同一个供电电源。避免地电位不平衡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