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Q02Uplc通讯问题

楼主(2012-08-10):
问题描述:
某用户使用三菱Q02U的plc和我司的MT6100iv3无法通讯
解决思路:
1、检查通讯线,1和6是否短接,针脚对应关系都正确。排除通讯线问题
2、前期客户进行测试时,更换过触摸屏测试,也更换过plc进行测试,皆无法通讯,所以基本排除硬件问题导致。
3、建立新的plc程序和触摸屏程序测试,都是简单的小程序,无法通讯
4、后检查发现,由于客户的硬件中有QJ71模块,为了排除硬件冲突,所以把QJ71和QJ61运动控制模块拆除,重新组态,然后进行通讯,正常。(参数和之前参数一致)
5、把Q71和Q61模块分别加上进行测试,发现Q61对通讯无影响,Q71加上后无法通讯。(此时怀疑是Q71模块导致)
6、客户需要用Q71和其它设备进行通讯,必须要用。所以 ,重新组态plc,进行下一步的测试
7、最终测试发现,把PLC参数中串行通讯设置的“使用串行通讯功能”取消,可以正常通讯。
处理办法:取消串行参数设置中的串行通讯功能选项。
注:如果没有QJ71模块,那么是否勾选此选项,对通讯无影响;组态中有QJ71模块,则不可以勾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