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户密码修改的宏指令(技术交流)

楼主(2012-08-11):
今天下午将这个帖子发在了技术区,发错地方了 ,现在再在宏指令区发一遍。这个属于宏指令,呵呵

刚写的程序,发给新手看,参考;发给高手看,指点。刚开始有点茫然,写完后感觉没什么了,本不想传上来,太简单了。但我刚开始写时也不懂,所以简单也传上来了,供新手参考!
注释:
1、LW5&LW6是第一次输入的密码
       LW7&LW8是第二次输入的密码
2、这段宏指令,按下确认按钮时执行
3、确认按钮按下后打开一个直接窗口,用来提示密码修改成功或失败
4、LB9用来指示两次密码输入的是否相同
5、LB9061用来启用新密码(这一步把我害的不轻。。。)
6、密码输入元件启用通知,将LB9关闭

@@@兰州理工大学@@@

int passwordA , passwordB
bool a=1
GetData(passwordA , "Local HMI", LW, 5, 1)
GetData(passwordB , "Local HMI", LW, 7, 1)

if passwordA==passwordB then
SetData(passwordA , "Local HMI", LW, 9500, 1)
SetData(a , "Local HMI", LB, 9061, 1)
else
SetData(a , "Local HMI", LB, 9, 1)
end if

end macro_command

1

网友(2012-10-09):
希望大家都可以积极发布。

网友(2013-08-21):
不错,学习了。新人报道

网友(2013-10-05):
我写的密码修改宏指令:

数值输入LW21并通知LB14,与多状态指示LW20叠合。
LB15选择用户1或用户2;
LB9054是密码变更禁允。

macro_command main()  //【UPdataPswd】

unsigned short  stepNum

unsigned int  PSWD, xxIn

bool  ON = true, OFF = false

bool  xPWEN, PswSel

GetData(PswSel,  "Local HMI", LB, 15, 1)

GetData(xxIn,    "Local HMI", LW, 21, 1)

GetData(stepNum, "Local HMI", LW, 20, 1)
//
GetData(xPWEN,   "Local HMI", LB, 9054, 1)
//
SetData(OFF,     "Local HMI", LB, 9054, 1)

if  stepNum == 0 then

SetData(xxIn,    "Local HMI", LW, 25, 1)

stepNum = 1

else if  stepNum == 1 then

GetData(PSWD, "Local HMI", LW, 25, 1)

if  xxIn == PSWD  then

SetData(ON,   "Local HMI", LB, 9061, 1)

if not(PswSel) then

SetData(PSWD, "Local HMI", LW, 9500, 1)

else

SetData(PSWD, "Local HMI", LW, 9502, 1)

end if

stepNum = 2

else

stepNum = 3

//
xxIn = 0  确认密码已写入指定单元

if not(PswSel) then

GetData(xxIn, "Local HMI", LW, 9500, 1)

else

GetData(xxIn, "Local HMI", LW, 9502, 1)

end if

if  (stepNum == 2) and (xxIn <> PSWD)  then

stepNum = 3

SetData(stepNum, "Local HMI", LW, 20, 1)

SetData(xxIn,    "Local HMI", LW, 21, 1)

SetData(OFF,     "Local HMI", LB, 14,   1)
//
SetData(xPWEN,   "Local HMI", LB, 9054, 1)

SetData(OFF,     "Local HMI", LB, 9061, 1)

if  stepNum >= 2  then

DELAY(2100)

stepNum = 0

SetData(stepNum, "Local HMI", LW, 20, 1)

end if

end macro_comma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