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宏指令单个和批量复制数据

楼主(2012-08-14):
求教---宏指令单个和批量复制数据,要求见附件图示;
可以 QQ  1211075044 联系

楼主:
求教---宏指令单个和批量复制数据,
见上图描述,可以,QQ1211075044联系;

网友:
第一种单个传送:只是简单的getdata和setdata即可;
第二种若是批量传送数据,先采用getdata获取当前值,再传送至数组即可;

楼主:
没有其他的说法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