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数据问题

楼主(2012-08-14):
请教一下 我做完的历史数据 如果断电 触摸屏日期时间就恢复到出厂默认的了 然后数据不记录不了啦 怎么能在断电的情况下还能保持时间不变啊 我用的mt6050i

网友:
回复 楼主:

    MT6050没有内部时钟,需要设置连接外部时钟才能正常的显示时间和记录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