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台TK6070IH与一台三菱FX3UCPU如何组成一机多屏

楼主(2012-08-16):
各位大侠,我现有一个工程项目,需要使用两台TK6070IH显示屏与一台三菱FX3UCPU组成一机多屏系统,两个屏都可分别对PLC进行控制与监控,请问具体的接线方法与参数设置,谢谢了!!!

网友:
1、需要将主屏master的串口一分二。做法为:6、9、5做为一个com口,1、2、3、4、5做为另一个com口。
2、两台HMI间连接线:6-9,9-6,5-5.
3、主屏master与FX3U通讯线:1、2、3、4、5依次连接plc的4、7、1、2、3
另参数设置可以参考附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