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台达PLC通讯问题

楼主(2012-08-16):
问题描述:
触摸屏和台达的ES系列PLC通讯,始终无法通讯。
解决思路:
1、检查通讯参数,检查通讯线,均正常;
2、重新制作简单程序,下载到触摸屏中测试通讯,测试结果是和台达ES 系列PLC通讯正常;
3、检查客户触摸屏程序,发现客户程序通讯参数都一致,然后将客户程序通过窗口复制,复制到另外一个工程中,下载到触摸中测试,通讯正常;
4、检查客户程序,仔细对照,发现客户程序中工程档案保护,如下图所示
5、将上图的启用钩去掉,然后重新编译下载到触摸屏中,通讯测试,通讯正常;

网友(2012-11-16):
是不能设密码吗?

网友:
按照weinview 的说法,台达PLC设密码会影响与他们触摸屏的通信

网友:
按照weinview 的说法,台达PLC设密码会影响与他们触摸屏的通信
引用 网友A:

我用的就是台达ES系列的PLC,plc设置密码不影响跟威伦MT6070IH的通讯

网友:
工程档案保护密码与plc设置密码是无关的;

网友(2013-06-01):
这个 有点牵强了……

楼主:
这里的密码不是PLC程序密码。
这个是在触摸屏系统参数设置中设置的工程档案保护密码。
该密码的用法:你要事先做一个程序,在LW9046~LW9047中设置一个工程档案密码。然后下载你的机器程序并勾选上使用工程档案密码,然后设置该密码,只有程序中的密码与预先在寄存器中设置的密码一致,该程序才能正常通讯。

网友:
相当于,通讯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