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趋势图无法显示

楼主(2012-08-16):
问题描述:
添加资料取样并保存历史数据之后,历史趋势图无法正常显示
解决思路:
1、 确认源工程中历史控制的地址是否用于其它的地方,确认没有。
2.  将趋势图改为即时的,看是否有曲线显示,确认无显示
3.  放置一个资料取样地址的数值显示元件,监控有数据显示
4.  离线模拟测试程序,也无曲线显示。
5.  用源程序测试,确认是客户取样的数据是0---100带有两位小数点,而通道的上下限是0—100,告知客户原因,将上限改为10000即可显示。
注意:在画面上添加趋势图时,要注意趋势图通道上、下限值的设定,根据实际采样值的大小,设定合适的上下限值,以保证趋势图的正常显示。

网友(2012-10-14):
谢谢版主分享宝贵的经验。。。。。

网友(2013-01-29):
我也出在这个问题上 谢谢楼主提示

网友(2013-06-20):
威伦通资料取样没有自定义小数点的位数的功能吧?
我现在都只能用浮点数来做这个。。。
本来用整数,然后定义一位小数这样通讯数据可以少写,可惜没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