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K6102I V3 穿透

楼主(2012-08-16):
斑竹,我想知道TK6102I V3如何和三菱的FX2N穿透,我也看过资料,可没成功,请斑竹详细赐教,谢谢!

网友:
TK6102通讯口只有COM1和COM3,COM1和FX2N通讯,COM3和电脑连接。
因COM3 只有RS485 2W,管脚定义为:6-,9+。所以连接电脑的RS232口时就需要将电脑的RS232转位RS485 2W,即需要额外增加一个RS232转RS485模块。
需要注意:穿透通讯的COM口,需要设置为COM3 RS 485 2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