触摸屏与千野智能仪表通讯问题

楼主(2012-08-16):
问题详述:
HMI和千野的智能仪表CT370通过Modbus 协议未能正常通讯。
解决思路:
1. 首先检查通信线,通信线没有问题;
2. 通过触摸屏EB8000编程软件,使用RS232转485模块和仪表进行通信,
通信设置:
1. 将仪表通信协议定义为Modbus RTU (只有Modbus ASCII ,Private protocol 和Modbus RTU三种通信模式)。
2. 通信格式设定为:8位数据位,偶校验,1位停止位,波特率设置为9600 和触摸屏中的通信参数保持一致。
3. 按照千野仪表说明书找到对应的SV地址,找到对应的功能码。
4. 通信测试,可以正常读取仪表中的数据。但是无法向仪表中写入数据。
5. 查看其说明书确定是否有特殊的参数设置禁止向仪表中写入数据。
6. 仔细查看仪表说明书,找到对应的锁定字,将这个锁定字写入相应的值,就可以对这个仪表进行相应的设定,设定为仪表写入还是上位机写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