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OB文件USB线下载字体丢失问题

楼主(2012-08-16):
问题描述:将xob程序设置禁止反编译之后在发给现场的工人,他们使用的触摸屏是TK6070IH,所以只能将XOB程序发给别人,但是别人使用USB数据线进行下载之后就出现了字体都是方框。
解决思路:客户使用的一个禁止反编译的XOB文件给我,如果直接去下载到触摸屏中就会出现问题。
直接将客户的XOB文件下载到触摸屏中(使用MT8070模拟),程序下载到触摸屏中就是乱码,显示方框。
于是建议客户将他那边编译的时候生成的字体文件发后再下载:

在编译的时候会产生字体文件,让客户直接将这个文件发我然后复制到我的字体库里边。

然后再下载到触摸屏中就没有问题了!

网友(2013-11-24):
放在windows的字体库里面,还是放在EB8000的字体库里面呢?

网友(2014-02-26):
版主你好, 我有一个问题想请教。有一台机器上的MT6056i触摸屏只显示开机画面,触摸面板不能进入下一画面。我将一台好的MT6056i里面的工程上载出来,再下载到这台MT6056i里面,结果能用,但是按键没有汉字显示,只是一个个小方块。不知道怎么解决,想请教版主,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