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K6070i与台达PLC通讯,位状态指示灯不显示

楼主(2012-08-16):
问题描述:
TK6070i与台达DVP EC型号PLC通讯。程序离线模拟正常;实际通讯时,画面上的位状态指示灯均无法显示,其余元件正常
解决思路:
1、用户触摸屏与PLC通讯正常,其余数值元件,位状态切换开关元件均正常,触摸屏也无“PLC NO RESPONCE”窗口弹出。
2、将触摸屏程序发来,实际通讯测试。15号画面的位状态指示灯元件不显示;其余窗口元件正常。位状态指示灯的闪烁方式为“状态为1时闪烁”。
3、新建一个工程文件,通过窗口复制功能,将用户程序复制进行测试,位状态指示灯仍然不显示;将15号画面单独测试,元件也不显示。
4、用户15号画面放置了22个位状态指示灯,逐一删除进行测试。当删除M211与M212地址元件后,所有的位状态指示灯均显示;将M211,M212单独添加上去后,所有位状态指示灯不显示;添加其余地址元件后,所有位状态指示灯仍然显示。判断跟PLC地址有关系。
5、了解此程序是在其他plc的工程中转换的,直接将plc型号改为了DVP。将M211、M212更改为其他的地址即可正常应用。

网友(2012-11-16):
想知道是用什么软件转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