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助

楼主(2012-08-16):
本人新手,没接触过触摸屏,现在手上有个程序,是接在CNC上控制一些伺服系统。我想请问XOB文件反编译的工程文件就是源文件吗?我应该怎么读这个程序并修改呢?里面的按钮双击看到的属性只有写入PLC类型,地址和开关类型什么的,这些就可以控制各个电机移动吗?求指导

网友:
1、XOB文件经EB8000软件反编译后生成的MTP的工程文件就是源文件。
2、通过EB8000软件可以打开、自由编辑mtp文件。
3、HMI只是简单控制一些开关或者数据寄存器。
4、HMI主要结合plc控制器实现设备的运动控制。主要动作过程由plc控制器控制。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你讲的很清楚,我还有个问题,那个地址就是寄存器的地址是吗?那么寄存器里存储的是什么,它和PLC是怎样一起实现控制的?
ps:是否方便留下QQ

网友:
1、地址就是寄存器的地址,一个概念。
2、寄存器相当于存储空间,可以自由存储数据。
3、HMI只是控制plc的开关或数据,plc中编程控制设置运转。

网友:
HMI只是控制plc的开关或数据,比如DM,TIM ,CNT,模拟量开关等,HMI控制plc中程序达到控制设置运转设备,

网友:
可以加我QQ共同学习242327567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