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T6070iH的MODBUS通讯协议采用是ASCII还是RTU方式?

楼主(2012-08-16):
MT6070iH触摸屏采用的是MODBUS通讯协议的ASCII还是RTU方式?是不是WEINVIEW的触摸屏都是用同种方式?

网友:
RTU和ASCII两种方式都支持。截图所示为触摸屏中内置的Modbus驱动程序:[/im  g]

楼主:
追问一下,如果我采用MODBUS协议让触摸屏与单片机通讯,那除了触摸屏,那另一个设备的设备属性里“PLC类型”该选什么?

网友:
若想让HMI通过modbus连接单片机,前提需要单片机支持modbus协议(单片机中需要写modbus协议)。
然后在“PLC类型”选“modbus rtu”即可。
另关于单片机写modbus协议,可以参考http://www.weinview.cn/download. ... 109&pageIndex=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