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显示一个寄存器中不同位的状态”的疑问

楼主(2012-08-17):
触摸屏做主,下位机是DSP。现想利用若干元件来显示下位机中一个16位寄存器的每一位的状态,0或者1。

有如下疑问, 1用 位状态指示灯 是否可以达到目的?
             2元件地址类型是否应该设为 4x_Bit,如果是的话,地址应该如何设置?(我是像用4x类型一样设的地址,结果编译报错)

求指点,多谢!!!!!!!~~~~~~~~~~~

网友:
1.可以用位状态指示灯
2.可以设置4x-bit,设置地址时,需要注意4x地址是从1开始的,存在地址偏移量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