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有带小数点的 加减乘除计算器程序

楼主(2012-08-17):
谁有带小数点的 加减乘除计算器程序
谁有实例,谢谢!!!
邮箱是:jesmaygeo@sina.com

网友:
附件为带1位小数点的计算器示例。若想设置小数点位数,可以直接设置LW2小数点后位数。

网友(2012-10-01):
要是能改成小数点后面全是零的时候不显示,小数点前为零的时候小数点后自动显示11位那才完美,

网友(2021-03-06):
这个转换到EB Pro软件用不了,显示数据没有初始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