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T8070i与S7-300以太网方式通讯问题

楼主(2012-08-20):
问题描述:S7 300通过以太网模块无法与MT8070I通讯
解决思路:
1、询问其屏能否用网线下载程序,如果行,那么其屏的IP和网关设置正确,屏的IP为192.168.0.2,网关为192.168.0.1,子网掩码默认,S7 300的IP地址为192.168.0.1。可以下载程序,但不能与S7-300通讯。
2、检查参数plc通讯参数设置是否正确。参数按照默认设置。只是IP为192.168.0.2,
3、最后了解到S7-300的plc程序中未添加子网,新增子网后通讯正常。

网友A(2012-10-05):
谢谢 版主 我是MT8070i与基恩士KV5000以太网方式通讯问题
试了好久发现 是MT8070i IP地址没有设对

网友(2015-08-31):
引用 网友A:
谢谢 版主 我是MT8070i与基恩士KV5000以太网方式通讯问题
试了好久发现 是MT8070i IP地址没有设对

MT8070i与基恩士KV3000以太网方式通讯问题有没试过?

网友(2016-09-17):
我也碰到这个问题,一直链接不上,能详细一些吗,详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