触摸屏和MP3模块通过串口连接通讯

楼主(2012-08-20):
问题描述:
MT6100i通过串口连接MP3高保真模块(杭州远光科技BAT 系列高保真 MP3 模块-已测试)
解决方法:
查看模块说明书册,根据其软件中规定的一些命令(如控制上一曲,下一曲或者选歌的命令),通过宏指令控制MP3模块。
其通讯测试如下:

触摸屏和MP3模块的连接示意图

使用串口调试工具和命令码说明

通讯测试成功的部分程序

通过自由口写的播放编号命令(和说明中的命令一一对应)

通过自由口写的音量加宏指令(和说明中的命令一一对应)

通过自由口协议些的音量减宏指令(和说明中的命令一一对应)
应用案例:直接通过触摸屏的串口直接驱动MP3播放器的播放,这种模块有一个特点就是可以外置SD卡,所以所存放的歌曲完全都是可以自由添加的,也不用管数据和歌曲的大小和格式。

网友:
很好很实用

网友:
有个性
看到这样的帖子很开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