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形的坐标如何随着变量的变化而移动

楼主(2012-08-20):
问一下老鸟,哪位知道如何做一个图形的坐标随着模拟量的变化而移动呢?
比如:画面放置一个指示灯图形,他就对应着一个坐标值,(X,y).
有一变化的模拟量,如何能让这个指示灯的坐标随着这个变化的模拟量值的变化而移动呢?
功能用处:在屏幕上实时模拟显示步进或伺服电机的位置,
有知道的老鸟帮忙指点指点,先谢啦!

网友:
可以采用“移动图形”。
移动图形:可定义元件的状态和移动距离。元件会利用三个连续 PLC 寄存器内的数据,决定元件的状态与元件的位置。第一个寄存器为控制元件的状态,第二个寄存器为控制元件的水平位置移动距离 (X),第三个寄存器为控制元件的垂直位置移动距离 (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