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k6070ih插上数据线没任何反应

楼主(2012-08-20):
我的威纶屏第一次插上可以装驱动,也可以下载。但是第二次想重新下载时,提示我检查usb数据线和密码,之后我把数据线拔了,然后再次插上时,电脑没有任何反应,设备管理器里面也没有显示维纶的任何显示。之后不论重启电脑还是屏幕,无论怎样插数据线,都没有任何反应。请问是什么原因,该怎么办。谢谢~~急!!

网友:
HMI连接到电脑上,必须让电脑识别才能上传、下载程序。若识别不了,可以换一条质量好USB下载线。
USB线最好带有屏蔽层、磁环。